楼主(2013-03-02):
有一台四方E380变频器一上电就报PO.FF故障。不知那位大侠修到过,帮忙告诉下是那里的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A:
查进线电压或者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B:
开关电源的问题,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C:
将电源附近的1u,250v小电容换掉试试,如果还不行,看看+15v电压是否正常,有时+15V不正常也会导致POFF

网友D:
开关电源板上一250V1UF电容换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