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2):
谁可以发个三菱Q系列PLC的时间锁程序,比如2013年3月1号到2013年3月8号,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PLC内部都是有特殊寄存器对应时钟的,你查手册找到这些寄存器,然后PLC中做程序将这些寄存器中的数值和你想要的数值做比较,去做通断一些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B:
呵呵;锁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货款方面的,千万别用;

网友C:
时间锁这么简单的控制也写不出,估计你的程序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只要稍微懂一点的人,可以不要你的程序重新写,建议你还是不要用时间锁。

网友D:
言外之意,就是时间到该交费了?

网友E:
估计是费用问题吧,哈,你写的程序如果凑巧了,你就有可能用得着律师了

楼主:
用的日期比较,触摸屏可以输入日期,有密码控制的,谢谢你!这样做只是一个象征性,不是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