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450B电流互感器怎么修啊/

楼主(2013-03-02):
台达450B变频器报警接地,去掉电流互感器就能正常运行。求助电流互感器故障怎么修复啊

网友A:
把报警关了不就行了吗
我们是ABB的也报,我就把它关了,不然要加电抗和换电缆

网友B:
只能换电流互感器了,没法修

楼主:
什么地方有,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