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星期控制方法

楼主(2013-03-02):
我想星期一至5,设备工作,星期六日设备不工作,如何写PLC程序

网友A:
FX系列PLC有对应时钟的特殊寄存器,其中有D8019对应星期几,用这个地址去做判断。

网友B:
很奇怪;周六周日机器不开不就行了;
如果是自己厂的,碰到要加班怎么办?

网友C:
用时间比较就行了。

网友D:
LD<> D8019  K6(如果用了TRD指令,D8019用对应的积存器替代)
OUT M0

网友E:
我靠,这也用程序去控制~!

网友F:
我以前写过这样的,你可以每天加上一个“启用”按钮,一个字节就OK了,这样的话可以想让周几工作就周几工作。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很奇怪;周六周日机器不开不就行了;
如果是自己厂的,碰到要加班怎么办?
估计他这是有特殊用途吧,哈哈,小心法律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很奇怪;周六周日机器不开不就行了;
如果是自己厂的,碰到要加班怎么办?
老板才安排休息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