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3):
今天家里设备上坏了一个电动机(11KW的),电动机是遥控器控制接触器的那种,一按遥控这个电机不转漏电保护器就跳,把接触器输出端接线拆下来后发现接触器工作正常,然后把电动机接线处拆下,通电后线路正常,由此判断是电动机坏了,用万用表电阻档,两个表笔一搭灯亮、也响的档,测得每相间与电机外壳为0,然后各相间测试万用表电阻值都显示为通路,灯亮喇叭响。

把备用电机拿来测试后还是和如上情况一样,但这个电机就能用...

????

网友A:
是不是潜水泵电机

楼主:
不是    就是普通的电动机     接线式14  25  36    这样式的...

网友B:
每相间与电机外壳为0?那漏电肯定跳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每相间与电机外壳为0?那漏电肯定跳呀!
楼上的正解

网友D:
对地短路?
有摇表用摇表测一下吧!
万用表确认不太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对地短路?
有摇表用摇表测一下吧!
万用表确认不太准。
万用表检测都为0阻值了,用摇表还能好吗?

网友E:
每相间与电机外壳为0,电机已经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每相间与电机外壳为0,电机已经坏了。
每相间与电机外壳为0,电机已经坏了。

网友G:
你这个电机全击穿了吧,什么都和外壳接通了

网友H:
什么情况都不应该和外壳短路,电机肯定有问题!

网友I:
“备用电机拿来测试后还是和如上情况一样”,是否包括“测得每相间与电机外壳为0”?
若电机绕组对壳电阻为0,则如各位所说,是绝缘损坏了。

网友J:
接地了。万用表测量都是零,摇表更不用说了。

网友K:
换一块万用表试试,我的万用表曾经出现过你的这种情况

网友L:
只有用万用表测量绝缘正常时,才有必要用摇表作进一步检查。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只有用万用表测量绝缘正常时,才有必要用摇表作进一步检查。
新电机不应该对地为0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只有用万用表测量绝缘正常时,才有必要用摇表作进一步检查。
新电机不应该对地为0吧。
新电机绝缘应该没有问题,但如储存时间过长和储存地点空气潮湿,最好先烘一下再使用。

网友N:
新电机,那就不是你电机内部的事了

网友O:
老大,这也太简单了吧,对于维修这是基本的哦

网友P:
是啊,你测量后每相间与电机外壳为1才对,可以量一下那个正常的新电机看看。

网友Q:
万用表不能测绝缘电阻

网友R:
万用表测出了相与壳的值为0了,那首先电机结缘坏了,要烘电机或者检查电机内部接线了。

网友S:
没道理啊!!照说电机烧掉也不可能三相绕组全部都和外壳(为“0”)啊!!--------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T(2013-05-26):
你用的档位是测不出11千瓦电机阻值的,此档只要电机有一相对地阻值接近零其它两相显示值就是零,你用200档试试

网友U(2013-11-02):
对了,就是电机坏了,只要一个接头和外壳通路,其他两项都通的!

网友V:
每相间与电机外壳为0?那漏电肯定跳呀

网友W:
有点莫名其妙的感觉,接线端子和外壳为零还能运行?

网友X:
把接线盒上的连接片下了再测一下看,是否三相都接地?

网友Y:
回复 网友A:
你用万用表,测与外壳是1,不通才是好的,都通了,肯定是坏了啊

网友Z(2015-01-29):
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AA:
回复 网友Q:
蜂鸣不一定阻值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