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3-03-03):
在维修变频器时,如果找不到原型号的压敏电阻,在380V交流输入的地方可以省掉不要那三个压敏电阻吗?另外S20 K625的压敏电阻,参数是指直径20MM,电压625V吗?

网友A:
压敏电阻不能省掉,在电网环境复杂的工况下可有效保护整流桥被过压击穿。

网友B:
压敏电阻有寿命问题,所以一般的不太喜欢用。

网友C:
这个可不能省,压敏电阻属于保护电路~!

网友D:
压敏对于 浪涌是必须的,否则的话 电网很容易弄坏你的东西

楼主:
压敏电阻上套上黑橡胶,是为了防止压敏炸开,这倒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E:
坚决不能去掉,如果去掉了我估计你以后会后悔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坚决不能去掉,如果去掉了我估计你以后会后悔

网友G:
呵呵;去掉了下次如果坏了,就可能直接扔掉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不能省掉,在电网环境复杂的工况下可有效保护整流桥被过压击穿。

有道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压敏电阻有寿命问题,所以一般的不太喜欢用。
有寿命问题?
是不是20mm的量一下就知道了,那个625应该是电压。
这东西好买的很。
千万不要省,会后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