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3):
菜鸟请教,下面的两个程序可以可以相互替代么,它们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数据类型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类型不一样。
有个问题想请教,整数与双整数与实数的关系

网友B:
点F1可以知道!自己学的比别人说的记忆深刻~

网友C:
数据类型不一样啦……一个是浮点数一个是双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数据类型不一样啦……一个是浮点数一个是双字
这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数据类型不一样啦……一个是浮点数一个是双字
这是正确的
双整数就是双字么,双整数101变成实数应该是多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数据类型不一样啦……一个是浮点数一个是双字
这是正确的
双整数就是双字么,双整数101变成实数应该是多少
双整数与实数占用的存储空间相同,都是双字。

但是其在PLC或者说在PC中的存储格式不同。

实数的存储格式为:
1位符号位(SIGN)
8位指数位(EXPONENT)
23位尾数位(MANTISSA)
其中,32位二进制数的排位为:[31][30][29]...[2][1][0]
16进制转换为10进制的公式如下:

SGL = (-1)^SIGN * 1.MANTISSA * 2^(EXPONENT-127)

双整数101转换为实数,为101.0

101.0的存储格式见上述的实数存储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数据类型不一样啦……一个是浮点数一个是双字
这是正确的
双整数就是双字么,双整数101变成实数应该是多少
双整数与实数占用的存储空间相同,都是双字。

但是其在PLC或者说在PC中的存储格式不同。

实数的存储格式为:
1位符号位(SIGN)
8位指数位(EXPONENT)
23位尾数位(MANTISSA)
其中,32位二进制数的排位为:[31][30][29]...[2][1][0]
16进制转换为10进制的公式如下:

SGL = (-1)^SIGN * 1.MANTISSA * 2^(EXPONENT-127)

双整数101转换为实数,为101.0

101.0的存储格式见上述的实数存储格式!!!!

我具体查了一遍,还是不懂,你能把具体算法说出来么

网友F:
没有用过这个牌子的PLC

网友D:
C大一出手就是非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C大一出手就是非凡的
什么意思?

网友D:
你问你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问你楼上的
他说过他没用过这个品牌PLC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用过这个牌子的PLC
相互交流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用过这个牌子的PLC
相互交流学习
我是说我的话你问那个 kachakacha他是明白的

网友G:
实数就相当于科学计数法,双字就相当于普通计数法

比如12000这个数PLC中
实数表示为1.2XE+0004
双字表示为12000(十进制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