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3-03-03):
最近在做课程设计 题目是:三项六拍步进电机控制系统
在做的过程中遇到如下问题:
1、选型问题:该题目有9输入和7输出(都是数字量),于是我就在犹豫是选择CPU222(8输入6输出)加上一个EM223(4输入4输出),还是直接选择CPU224(14输入 10输出),我不了解应该怎么选,出于什么目的。
网上有说:
 若要支持步进或伺服。
 CPU224及以下不支持脉冲输出。CPU224XP支持2 路100KHZ, CPU226支持2路20KHZ.(仅DC型支持脉冲输出。即:晶体管     输出型CPU),那不是CUP222和224都不能选么?
2、关于扩展模块,假如说我选用CPU222+EM223,那么EM223的地址是不是应该从I1.0开始,输出应该从Q1.0开始喃?
3上图的步进电机画法有没有问题?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A:
采用224及以上都可以,但必须是DC/DC/DC,能同时满足两路控制.
不建议采用222+223

网友B:
一般都用步进驱动器,PLC能直接控制步进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