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故障

楼主(2013-03-03):
我单位有一台老的三菱M50系统的数控铣出现了系统准备不足,NC准备好灯不亮,会是那些方面出了问题?

网友A:
查一下手册里有没有电路

网友B:
检查一下外部电路。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了,早上我去把NC到放大器的信号线插头以及放大器到伺服电机编码器电缆线插头一起重插一遍,OK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