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3):
设备为卷扬机,一共有8个档位,转子串电阻,并且都有星点。。。电机功率185KW。1到6档都没有电流过大的现象,上升到7-8档时电流突然增大到400A左右。。空载反复试车多次都这样。。

之前测过绝缘,没有问题。清理过电阻连接点的氧化层。档位的接触器检查过。。

难道还是三相电不平衡造成的电流过大?还有时候地方有问题么?

网友A:
三项不平衡?我怎么觉得是匝间短路,或是转子的电环短路了啊,,,,,,,,,,,

网友A:
三相电不平衡?我怎么觉得是匝间短路,或是碳刷那个集电环短路啊。。。。。

网友B:
三相不平衡?那你量三相的电流了吗

楼主:
师傅只让测了三相电阻之间的阻值

测电流不让测。。说没有分流器,用万用表只能测量5A以下

求方法

楼主:
打开也看过了。。我看着集电环有调动,有点椭圆,但师傅说只要碳刷压力足够就不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项不平衡?我怎么觉得是匝间短路,或是转子的电环短路了啊,,,,,,,,,,,
就是匝间短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师傅只让测了三相电阻之间的阻值

测电流不让测。。说没有分流器,用万用表只能测量5A以下

求方法
不行就加上互感器

网友D(2014-05-08):
回复 楼主:
钳形表哇。。。。。。 或者开口互感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师傅只让测了三相电阻之间的阻值

测电流不让测。。说没有分流器,用万用表只能测量5A以下

求方法

不会用钳型电流表测呀?
会不会是电阻的质量不好呀?
另一个检查电机及负载的轴承有没有问题!

网友F:
1-6档时电机电流正常,7-8时电流增大,应检查7-8档是否阻值有变化了。然后相当直接启动了

网友G:
这400A怎么到的?保持多长时间?如果始终在8档运行,电流又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