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3):
一台松下FP-X C30R PLC,之前正常使用,过年回来就挂了,接通电源后,RUN灯灭,PROG灯常亮,ERR灯灭,开关打在RUN上但还是没有用,反复开关也是如此,24V输出正常,输入点接通无反应,哪位知道这是什么毛病?能不能修好!?在此先谢过各位!

网友A:
松下的没用过,留个记号,学习一下

网友B:
发到松下维修处检测一下吧;
修是肯定可以的,要看维修的成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到松下维修处检测一下吧;
修是肯定可以的,要看维修的成本;
重新把程序清空一下一般就好了 我用的松下FPX这个PLC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
输入点接通无反应,如果输入有信号接入,指示灯都不亮的话,不是清空程序可以解决的了;

楼主:
挂了,和电脑通信不上,问问松下的客服,估计维修不划算,买新的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谢谢

网友D:
也只有这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到松下维修处检测一下吧;
修是肯定可以的,要看维修的成本;
重新把程序清空一下一般就好了 我用的松下FPX这个PLC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还有这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到松下维修处检测一下吧;
修是肯定可以的,要看维修的成本;
重新把程序清空一下一般就好了 我用的松下FPX这个PLC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还有这事?
我用的FPX-C40R经常有这事 比较郁闷

网友E(2013-10-27):
回复 网友C:
我的也是啊,看样子松下的PLC不是多理想的。不稳定啊。我用的是FP1-C72的PLC.

网友F:
FPX的质量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