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4):
2.组态王与S7-200的OPC通信
S7-200与PC ACCESS的通信不是目的,我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第3方组态软件(组态王)与S7-200的OPC通信。
图2是S7-200的程序,用图3中组态王画面上的起动按钮和停车按钮控制M0.0和M0.1的状态,通过PLC的程序控制Q0.0,用组态王画面上的指示灯显示Q0.0的状态。
图
图2
图3
T37的当前值以锯齿波的波形在0和MW10的预置值之间不断变化。用组态王的画面显示T37的当前值。可以用组态王画面上的模拟值输入字符串修改T37的预置值MW10。
在组态王中组态好S7-200.OPCServer的变量和画面后,在测试组态王和S7-200的通信时,发现S7-200的数据可以传送给组态王,例如用组态王画面上的指示灯显示Q0.0的状态和显示T37的当前值。但是组态王中的数据(例如用画面上的按钮控制的M0.0和M0.1)不能传送到PLC,只能实现单向的通信。
在西门子的论坛和“找答案”版区搜索“ACCESS 组态王”,几乎找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在组态王的生产厂商亚控公司的论坛搜索,得到的有用信息也很少。
用百度搜索“ACCESS 组态王”,找到了很多与数据库ACCESS有关的帖子。改为搜索“PC ACCESS 组态王”,发现有几个和我同病相怜的人,遇到和我相同的问题。
下面两个帖子讲到了原因:
1) 原因找到了,还是因为组态王是盗版的原因呀!很多功能实现不了。
这个原因我不认同,我用的是亚控公司给的组态王的试用版光盘,每次可用2小时,不存在盗版的问题。
2) 有个更新文件。
3)在组态王V6.53里边有个补丁,找组态王要一个就行了,我用的时候就是。
看来问题出在组态王身上,我用的是V6.51版的组态王。在亚控公司的网站上找不到组态王有关的补丁和更新文件,干脆下载了最新版的组态王V6.55。重新安装组态王后一试,按钮信号可以传送到PLC,问题解决了!
这个问题的解决过程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1)遇到问题找互联网,一般都可以解决问题。
2)在什么地方搜索很重要,西门子产品的问题首选的当然是西门子网站的论坛和“找答案”版区。组态王的问题可以在生产厂商的论坛搜索。这个例子用百度搜索得到了启发。
3)搜索时的关键词很重要,有时需要使用不同的关键词搜索。
4)要学会在搜索到的大量信息中,迅速地找出有用的信息。
5)很多信息最后还需要通过实验来验证是否正确,去伪存真,大浪淘沙始得金。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要学会在搜索到的大量信息中,迅速地找出有用的信息,“搜商”很重要。

网友B:
等学完了组态王再来和老师交流吧。

网友C:
廖老师好
我有几个疑问:1、现在S7-200的前途是不是不咋样了,西门子想推并能取代200的市场的产品是哪种
2、有好的介绍 IFIX的教材吗

55KW电机星三角启动,这三个接触器应该怎么选型,依据是什么,能不能给详细讲一下啊,这个问题在论坛上有很多争论,您给个标准答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廖老师好
我有几个疑问:1、现在S7-200的前途是不是不咋样了,西门子想推并能取代200的市场的产品是哪种
2、有好的介绍 IFIX的教材吗

55KW电机星三角启动,这三个接触器应该怎么选型,依据是什么,能不能给详细讲一下啊,这个问题在论坛上有很多争论,您给个标准答案吧
S7-200的取代产品看来主要是S7-200SMART,S7-1200的功能更强,但是价格高一些,软件太大。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廖老师好
我有几个疑问:1、现在S7-200的前途是不是不咋样了,西门子想推并能取代200的市场的产品是哪种
2、有好的介绍 IFIX的教材吗

55KW电机星三角启动,这三个接触器应该怎么选型,依据是什么,能不能给详细讲一下啊,这个问题在论坛上有很多争论,您给个标准答案吧
S7-200的取代产品看来主要是S7-200SMART,S7-1200的功能更强,但是价格高一些,软件太大。
55KW电机星三角启动,这三个接触器应该怎么选型,依据是什么,能不能给详细讲一下啊,这个问题在论坛上有很多争论,您给个标准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