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4):
请问以上图中为什么不能用减小Rb电阻来提高Q点来消除截至失真,在这个图中,减小Rb使Ib增加,Q点上移,当输入信号减下时Q点下移的距离不是更长了吗?那样输入信号减小的范围不是打了吗?怎么不能消除截至失真呢?

楼主:
补充图片:

网友A:
VBB是提供一个静态偏执电压的,如果RB确定的话,那么这个电压不可以太高,太高的话,就会发生饱和,导致交流信号上半部分截止,甚至整个都会截止。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
你只要计算实际加在 RB上的外部输入电压就可以了 V= VBB + U(t),一个周期内 最大和最小的V会让三极管处于什么状态。这里面多个参数都可以变化。
有些如果确定了,就可以通过其他的进行调整,比如VBB确定了,你可以调整RB,RB确定了,你可以调VBB

楼主:
这么说Vbb不动,调整Rb也可以消除因为输入信号负半周太低造成的截至失真了。但是很多老师都说减小Rb能使Q点上升,但是不能消除因为输入信号在负半周太低造成的截至失真。

网友B:
"减小Rb能使Q点上升,但是不能消除因为输入信号在负半周太低造成的截至失真'这句话是对的。看左图,减小Rb只能改变负载线的斜率,这条线与横轴的交点不变。截止失真是因为这个交点到Ib为0时的距离太短,既然这段距离不变,也就不能消除截止失真了。

网友C:
减小Rb截至失真是小了,但饱和失真却大了。

网友D:
不能消除截止失真

楼主:
还是觉得4楼的分析比较正确,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