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4):
如题,几条线粗细都是2.5~6平方的线要在没有接电柜端子的情况下对接,怎样接才符合规范

网友A:
电工技术上有详细规定!

网友B:
拧好后焊接在就冷压接上锡

网友C:
2.5~6平方的线电流不大,绞接就可以了

网友D:
CE冷压端子

网友E:
1保证机械强度。2保证电气要求。我以为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F:
电工手册或安装手册等资料上,可能有相关介绍。

楼主:
看了冷压端子的选型,好像没有用在几条粗线上的吧,都是适合比较细的线或两两对接的线

网友G:
铜接头压接,两端可以再搪锡。

网友H:
 有冷压端子可以解决这个,我使用过35平方的端子,当时是一条35*5 100M长的多股电缆线中间有一处被车压破损的,接线时几根线错开,然后绝缘处理好就可以的。

网友I:
线径不是太粗,如果是塑铜线就直接拨开绝缘层做个圆压上就行。只是个建议。

楼主:
绝缘处理是指用胶布裹缠还是其他方法?

网友J:
冷压即可!

网友K:
对绞再加上锡

网友L:
拧在一起焊接应该比较可靠

网友M:
冷压也行,焊锡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