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4):
分体式电磁流量计使用中常遇到的故障,第一种是常见的仪器本身的故障,即仪器结构或部件造成损坏故障;其次是造成的外部原因。如安装与流场畸变,沉积和缩放等。重点是二类和应用程序的故障原因外。

  根据分类问题,可以分为:(1)运行期故障;(2)调试阶段故障。调试阶段出现故障的新后早期在调试,主要原因是工具的选择或设置不合理,安装错误,等操作期间运行脚出现故障之后的时期,主要原因是流体包裹体附着在电极李宁,环境变化,新的干扰源,等。

  根据故障的外部来源,从三个方面分析:(1)管道系统安装的原因;(2)环境;(3)流体导致。

  最初的调试和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在操作过程中失败,常见故障的原因是:内流量传感器连接层,雷击,环境变化。

  1、内部连接层

  由于分体式电磁流量计测量包含悬浮固相或污秽肮脏的身体的机会比任何其他流量仪表,内层连接出现产生失效概率比较高。如果电导率和液体电导率附着层紧密,仪器还可以输出信号正常,只是改变了流通领域,形成测量误差的隐性故障;如果高电导率附着层,电极之间的电动势会短路;如果绝缘层连接,电极表面绝缘和断开电路。2种现象都可以使仪器无法工作。

  2、雷击

  闪电击中电路高电压感应瞬态浪涌电流,到文书可能会损坏仪器。雷击损坏仪器采用三种方式:电源线,传感器汤匙转换器之间的激励信号和流线。然而,从雷击损坏分析各部件的故障,导致失败的高电压和浪涌电流从控制室的电源电路的介绍,其他方式。从事故现场发生雷击分体式电磁流量计,不仅失败,控制室,在其他仪器电往往同时出现雷击事故。因此,使用单位知道电源线控制室仪表的重要性,防雷设施。如果当前存在的一般和探索设计单位团队解决这个问题。

  3、环境条件的变化

  主要原因是调试阶段故障环境日,不只是在调试期间出现和干扰源的操作过程中的干预了。例如,接地故障保护并不理想,分体式电磁流量计,调试期间没有空气源厂,和设备正常工作,但是在运行期间,新的干扰源(例如点管或近远管焊接实现)干扰正常运行的仪器,输出信号出现大的波动。

  其次,调试阶段故障

  这类故障的分体式电磁流量计与初步调试,但一旦改进故障,后在同一条件下一般不会再出现。常见故障与安装调试期为主,环境干扰,流体特性的影响,三个原因。

  (1)管道系统安装等

  通常的电磁流量传感器安装位置不正确的故障,常见的例如流量传感器安装在便于累计保留高的天然气管道网络;流量传感器没有任何压力,液体直接直排人大气,形成完整的测量管;装在由于垂直线脏,可能出现的空,安装流量计是特殊的,因为潜在水下,以确保没有浮动。

  (2)环境

  主管道杂散电流干扰,空间电磁波干扰,大电机磁场干扰,等管道杂散电流干扰通常采取良好的接地保护可以得到满意的单独测量,但在案件管具有较强的杂散电流(如电解车间流水线)也不能克服,应采取流量传感器与管道缘独特的措施。电磁波-空间信号电缆介绍,通常单一或多个屏蔽保护,但也遇到了屏蔽保护是克服不了的。

  (3)流体

  液体含有微小气泡通常分布均匀,不影响正常测量,只有体积流量液体和气体相结合;气泡会增加输出信号的波动,如果大气泡覆盖整个流通过电极的电极表面,使电极的信号瞬时断开电路,输出信号会产生较大的波动。

  低频(50/16hz-50/6赫兹)的矩形波励磁分体式电磁流量计测量液体中含有固体超过一定含量浆料时会产生噪声,输出信号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波动。

  两家或更多的液体混合工艺管道,如果2种液体电导率(或其各自的电极之间的和潜在的)有差异,甚至之前,混合进流流量传感器,输出信号也会产生波动。

  电极材料和测试中的匹配,产生钝化或氧化化学,电极表面绝缘膜的形成,和电化学极化现象,都会干扰正常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