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4):
使用GX worKs2编程软件下载程序时,怎样选择“程序步”?例如程序步只有28步,然后选择28就会大大减少下载时间。

网友A:
应该是梯形图最左侧有数字,例如0、20、45等等。想下载0到20,选择0到20.我一般是全下。

网友B:
如果你的PLC程序容量为8K,你编的程序如果只有3000多步,下载时你可以选下载到4000步;

网友C:
这个还没有玩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梯形图最左侧有数字,例如0、20、45等等。想下载0到20,选择0到20.我一般是全下。
标题栏上也有的

网友E:
该软件编程手册有没有中文版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该软件编程手册有没有中文版的
手册有中文版的,这个手册有好几种的

网友G:
PLC是三菱Q61p可以用这个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