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转380电源逆变器

楼主(2013-03-04):
单相逆变三相交流电源: 该电源在输入单相AC180V~AC260V电压时,输出三相可根据用户要求而设定的电压AC100V~AC440V。当输入电压和负载变动时可将输出电压稳定在一个固定的值上。输出频率可选:范围0Hz~400Hz。 功率为: 0.4~30KW 。该电源体积小重量轻(无升压工频变压器)谐波小稳定可靠。三相输出相位互差120°±0.5°,输出频率变化﹤0.1Hz/24h,效率﹥95%,
HS-MYL722系列 逆变器采用电机控制专用芯片DSP数字信号处理器和先进的磁场定向矢量控制算法,完成电机的完全解耦控制,实现真正的电流矢量控制,具有低频高启动转矩、精准控制和高速动态响应能力。逆变器提供V/F控制、无PG矢量控制(SVC)、有PG矢量控制(VC),并根据不同的行业需求,提供对应功能的多种专业扩展卡实现各种行业专业解决方案,可广泛应用于要求低成本、高性能、高专业化程度等的各种行业专业场合。
自动电压调速调整:当电网电压变化时,能自动保持输出电压恒定;
提供可选择的外引LED/LCD操作面板,实现方便快捷的操作;
节能运行:先进的职能控制方式,具有强大的自学功能,自动适应工况负载的变化,自动实现最佳的节能运行;
LED操作面板具备多机参数拷贝功能,大大方便配套用户对功能参数的批量设置;
完善的保护功能:短路、过流、缺项、电子热继电器、过压、欠压、过载、过热、外部设备故障、通信故障保护;
工作电压范围广,长期低电压时电压时通过调制技术,保证带载能力。

网友A:
单相电逆变三相电源?而且还能达到30kW?这个合理吗?我们国家的电网对单相电网供电是怎么要求的?你这个设备符合国标要求?如果说你用直流电逆变三相电源也罢了,想做多大的功率均可,它的容量取决于直流电源。但是用单相交流电变三相交流电,如果不加限制是不行的。违规的!

网友B:
拿个做维修电源可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相电逆变三相电源?而且还能达到30kW?这个合理吗?我们国家的电网对单相电网供电是怎么要求的?你这个设备符合国标要求?如果说你用直流电逆变三相电源也罢了,想做多大的功率均可,它的容量取决于直流电源。但是用单相交流电变三相交流电,如果不加限制是不行的。违规的!
我好奇怎么处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相电逆变三相电源?而且还能达到30kW?这个合理吗?我们国家的电网对单相电网供电是怎么要求的?你这个设备符合国标要求?如果说你用直流电逆变三相电源也罢了,想做多大的功率均可,它的容量取决于直流电源。但是用单相交流电变三相交流电,如果不加限制是不行的。违规的!
我好奇怎么处罚
不是处罚,是出事。单相电源电缆线,开关容量都是有规定的。不是任意想怎样就怎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相电逆变三相电源?而且还能达到30kW?这个合理吗?我们国家的电网对单相电网供电是怎么要求的?你这个设备符合国标要求?如果说你用直流电逆变三相电源也罢了,想做多大的功率均可,它的容量取决于直流电源。但是用单相交流电变三相交流电,如果不加限制是不行的。违规的!
我好奇怎么处罚
不是处罚,是出事。单相电源电缆线,开关容量都是有规定的。不是任意想怎样就怎样的。
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介绍一下吗
这个,还是看电网管理的国家标准。三相380V电网和单相220V电网的最大功率都是做了限制的。不能超标。

网友D:
呵呵;3.7KW还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介绍一下吗
这个,还是看电网管理的国家标准。三相380V电网和单相220V电网的最大功率都是做了限制的。不能超标。
分别是多大的功率啊

网友E:
单相30kw 电流130多安培!对电源要求很高呀

网友A:
过去的国标,单相电网并网负载的最大功率不允许超过10kW;现在可能有所提高,但也不会允许超过20kW的。

网友F:
呵呵;3.7KW还差不多;..

网友G:
真有这样的设备吗?

网友A:
旧的标准单相电网负载不允许超过10kW,现在可能提高了,但也不会允许超过20kW的。估计15kW是一大关。因为这涉及到低压电网的三相负载平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真有这样的设备吗?
这个技术成熟的,就是开关电源的技术,但功率不允许做得太大了。三相的可以,单相的有限制。

网友H:
你试试就知道了
绝对让你满意!
轻则罚钱了事
重则罚钱+刑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真有这样的设备吗?
这个技术成熟的,就是开关电源的技术,但功率不允许做得太大了。三相的可以,单相的有限制。
所以我也感觉楼主说的太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