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4):
WINCC在系统做完补丁更新就一定不能完成安装吗?已把注册表需要删减的已经删减过了.STEP7V.5.5都可以安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CC在系统做完补丁更新就一定不能完成安装吗?已把注册表需要删减的已经删减过了.STEP7V.5.5都可以安装.
正版不受此限。

楼主:
我的是厂家给的正版

网友B:
可能是系统问题吧,以前遇到过,总是到SQL这部安装就终止了,换了张系统盘重新装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