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232配置

楼主(2013-03-04):
求教各位大侠:本人在笔记本上安装了USB转232驱动,电脑上有了串口显示,但有叹号,显示为该设备无法启动(代码10或34)等,进行资源配置后显示无冲突,但就是无法正常使用,请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A:
那是驱动没有安装好

网友B:
驱动问题。

网友C:
软件安装没有问题的话数据线可能坏掉了。我就遇到了这种情况,更换后一切OK

网友D:
重装下驱动

网友E:
重新装驱动,重启电脑,电脑参数设置正确包括COM口,主要看它在电脑的显示是COM几

网友F:
如果是免驱的,有可能是操作系统不是纯净版的,有些精简版的对usb支持不是很好。

网友G:
删除后重装驱动,或换个USB接口再安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