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4):
从厂里接回来两台三肯7.5KW变频器,去拿的时候厂里说没显示,拿回来打开一看,里面有很多灰尘,于是把里面清理干净,上电试机都完全正常了,打算第二天送回给厂里,临送的时候再试一下,没想到又都没有显示了,用吹风吹了一会,开机又正常,但放个十几分钟到几个小时再试,还是老样子,把上面的电容拆下全部换掉,故障一样,想请教一下还会有那些方面会造成此类故障,谢谢~~~~~~~~

网友A:
怎么乱换元件呢?要用表量的哇。[qq00]

网友B:
你压一下屏幕看看有没有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乱换元件呢?要用表量的哇。[qq00]
以为是电容失效,说不上乱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压一下屏幕看看有没有显示
换了好的面板上去也一样,
不过有时候上电显示数字或字母不停的乱闪烁,

网友C:
换开关管试下

网友D:
检查一下你的热敏电阻,应该不是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开关管试下
开关管换了故障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