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是百思不知其解,求各位指教

楼主(2013-03-04):
按照逻辑运算VD8结果应该是345.5,为什么显示1135394816(我不知道这显示是什么格式)再把VD8里面的数据四舍五入后才能显示346

网友A:
345.5的32位浮点数,用定点数显示出来就是11353948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5.5的32位浮点数,用定点数显示出来就是1135394816
为什么四舍五入就不用定点数显示

网友B:
不同的数据类型都用无符号格式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数据类型都用无符号格式显示
我现在一直搞不懂整数双整数 浮点数是什么意思,我的理解是假如有一个自然数35,把它写成35他就是整数,写成35.00就是浮点数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数据类型都用无符号格式显示
我现在一直搞不懂整数双整数 浮点数是什么意思,我的理解是假如有一个自然数35,把它写成35他就是整数,写成35.00就是浮点数对不对
正整型数就是2进制数,双整形就是32位2进制数,32位浮点数的表示稍微复杂点,是指数形式表示的,低23位代表底数,高9位代表符号和指数,我说的不完全,你搜搜数据格式简介就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数据类型都用无符号格式显示
我现在一直搞不懂整数双整数 浮点数是什么意思,我的理解是假如有一个自然数35,把它写成35他就是整数,写成35.00就是浮点数对不对
对机器存储的数据的解释或者表现不同。
机器里都是2进制,1,0表示。运算的时候,按什么去解读这些2进制数,就出现了不同的数据类型。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计算机原理的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