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簧管液位计

楼主(2013-03-04):
干簧管液位计N个干簧管N个电阻连一块后最后出来两根线  怎么跟现场的仪表接线啊?仪表上有三个接线柱

网友A:
有没有说明书?

楼主:
没有说明书,

网友A:
不是新的吗

网友B:
就是检测阻值吧!接上试试吧!

网友C:
干簧管和电阻构成的电阻网,接上合适的电源输出电压,注意一下仪表上的输入类型,通常选用0-5V,0-10V!

网友D:
 我们公司有生产干簧管液位计。而且已经生产十几年了。

楼主:
今天终于弄明白了  还得接一个变送器然后接到数字显示仪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