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4):
现场有好多热电偶检测温度,热电偶出来的两条线好像经过一个很小的东西(装在端子上面的)直接连到AI模块,不知道那是什么?
还有就是热电偶可以直接接在模拟量输入模块上面(量程卡设置为A,在网上看说选0-80mv,我想问热电偶电压跟温度的对应的关系是什么?如果这个热电偶量程是0-1000°,那么它测出来的最大电压不是80mv啊,所以与PIW值是怎么对应的啊?)请专家们不吝赐教,感谢!
学习西门子系列PLC才不久,请各位专家多多指教。

网友A:
量程卡设置为A应该是西门子模块SM331吧,设置为A不只是采集0-80mv,还能采集K、J分度的热电偶,热电偶电压和温度的关系不是线性的,设成K分度后PIW直接出来温度0.1度的单位。

网友A:
你说的装在端子上面的小东西应该是补偿热电阻,补偿模块环境温度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连接热电偶和AI模块的“小东西”是:“热电偶隔离温度变送器”,热电偶隔离温度变送器的作用:将热电偶mV信号隔离转换为标准工业信号热电偶隔离温度变送器,尽管热电偶可以直接连接模拟量输入模块,但是他们无法实现模拟信号传输的隔离,而不隔离轻则无法准确测量,重则会损坏模拟量输入模块。
隔离器一般都是隔离成标准信号的,量程卡B,C的,隔离成小信号A的不知有没有,另外隔离器体积也大呀,不好直接装在端子上面的,感觉楼主的小东西还是热电阻电桥补偿器。

网友C:
如果你的模块是模拟电压/电流输入的,那么需要一个温度变频器转换后接入模块;
你说的那小块应当就是温度变送器;

网友D:
端子上面的应该是带变送器性质的安全栅之类,其量程、型号、范围的设置需要专门的编程线缆和编程软件来进行设置,一般设置好就不需要修改了,其输出的电流信号直接进上位的DCS卡件即可。
如果热电偶的补偿导线直接连接DCS的卡件,需要专门的毫伏信号处理模块功能,其内部有量程、型号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连接热电偶和AI模块的“小东西”是:“热电偶隔离温度变送器”,热电偶隔离温度变送器的作用:将热电偶mV信号隔离转换为标准工业信号热电偶隔离温度变送器,尽管热电偶可以直接连接模拟量输入模块,但是他们无法实现模拟信号传输的隔离,而不隔离轻则无法准确测量,重则会损坏模拟量输入模块。
你好,我想追问下,如果热电偶直接连接在模拟量输入模块上,模拟量输入模块有专门为热电偶型号(K,S,L...)配套的量程吗?
学习西门子系列PLC才不久,请各位专家多多指教。

网友E:
热电偶的温度传感器直接接的模块有。这是一种常见的模块规格。因为热电偶的输出毫伏电压与温度之间不是线性关系,所以一定要专用的模拟量模块来驱动,线性的电压模块不行,要热电偶的模块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连接热电偶和AI模块的“小东西”是:“热电偶隔离温度变送器”,热电偶隔离温度变送器的作用:将热电偶mV信号隔离转换为标准工业信号热电偶隔离温度变送器,尽管热电偶可以直接连接模拟量输入模块,但是他们无法实现模拟信号传输的隔离,而不隔离轻则无法准确测量,重则会损坏模拟量输入模块。
因为楼主没有说模拟量模块是谁家的,什么型号,不清楚此类模块能不能直接接热电偶?
那个小东西应该是信号变换器。将热电偶的信号变为模拟模块可以接收的标准信号。

网友G:
那个小东西应该是“热电偶变送器” 而且带冷端补偿的 要不然不能直接模拟量采集,
其实现在有直接采集热电偶的模块,带自动冷端补偿的,使用很方便,485接口 modbusRTU协议 可以跟PLC直接通信 也可以跟电脑通信,

网友G:
一般的应用就是 加个变送器再用模拟量模块采集,所以我想那个小东西应该是个 热电偶变送器
但是现在有直接采集热电偶的模块 带自动冷端补偿 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而且是485接口 标准modbusRTU协议 可以直接跟PLC通信的

网友C:
呵呵;PLC也有专用的热电偶温度模块;请提供你PLC模块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连接热电偶和AI模块的“小东西”是:“热电偶隔离温度变送器”,热电偶隔离温度变送器的作用:将热电偶mV信号隔离转换为标准工业信号热电偶隔离温度变送器,尽管热电偶可以直接连接模拟量输入模块,但是他们无法实现模拟信号传输的隔离,而不隔离轻则无法准确测量,重则会损坏模拟量输入模块。
因为楼主没有说模拟量模块是谁家的,什么型号,不清楚此类模块能不能直接接热电偶?
那个小东西应该是信号变换器。将热电偶的信号变为模拟模块可以接收的标准信号。
是西门子的 sm331
学习西门子系列PLC才不久,请各位专家多多指教。

网友H:
因为楼主没有说模拟量模块是谁家的,什么型号,不清楚此类模块能不能直接接热电偶?
那个小东西应该是信号变换器。将热电偶的信号变为模拟模块可以接收的标准信号。

网友F:
是西门子的 sm331
这样的信息还是不能确定模块输入类型。
楼主再看看有没有7KF,7KB,7NF,7PF等标签

网友C:
SM331有8种型号,请提供这个的详细定货号;

楼主:
嗯 等上班再好好看看,顺便再问问各位专家,我现在在厂里面搞仪表,以后在技术上的发展路线是什么啊?我喜欢plc wincc delphi还有单片机。
学习西门子系列PLC才不久,请各位专家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