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中间电压

楼主(2013-03-04):
变频器中间电压的大小与电机的转矩和电流有关系吗?

网友A:
只和你变频器进线电压有关系

网友B:
变频器的中间电压,与进线电压有关,与电机的供电电压也有关还与电机的工作状态有关呢。电动与发电,变频器的中间电压就不一样的。

网友C:
中间电压是指哪里电压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中间电压是指哪里电压哦!
同问,是不是直流电压

楼主:
频器说明书上不是有一项中间电压的参数吗?有一台海力普1.5KW变频器带1.5KW电机空载,一开机就报过转矩,电流显示7.9A。我查看其它相同变频器参数时,发现这台变频器的中间电压比其它变频器高(70V)。后来我把中间电压调到10V就不报了,电流也只有3.3A左右了。我想是不是与变频器的中间电压有关,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E:
呵呵;这个说的是设置V/F曲线的中间电压及频率参数;
设大了起动时容易过流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