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上传程序问题

楼主(2013-03-04):
经常出现STEP7不能上传程序,系统重装后又可以了,但是用过一段时间后又不能上传了,就是在点显示的时候,找不到网络上的站点,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很纠结,求高手指教。
PS:可以在线监控

网友A:
如果不是西门子原装电缆的话就是电缆太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西门子原装电缆的话就是电缆太烂了……

是买的西门子的原装电缆啊。不用电缆直接用网线也还是不能上传。每次不知道什么原因都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