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4):
这台伺服最开始是烧了保险更换后开机有ON后就会报A10,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先查下手册,看A10这个代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B:
A10报警是电流过大,报警内容功率晶体管电流过大。

网友C:
送修吧,我每年有二十几台报这个,一般都是小工率的!

网友D:
我能修理呀!13811671280

网友D(2013-05-10):
回复 网友B:
你有那么多的量呢?能不能联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