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5):
大概的流程是这样的:CPU是226,一个光电触发之后旋转编码器开始计算角度,到达设定的角度之后再触发另外一个线圈。

求助各位前辈一个类似的实例,手册看了半天不是很明白。

楼主:
求助,各位前辈
··

网友A:
光电触发么?精度高不?
用高速计数器做吧,计数值=(角度值/360)*编码器线数
如果有定点的话,最好用绝对值式编码器

楼主:
单向转动的,就接一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电触发么?精度高不?
用高速计数器做吧,计数值=(角度值/360)*编码器线数
如果有定点的话,最好用绝对值式编码器
单向转动的,就接一根线,控制角度到位之后闭合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