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5):
用编码器测主轴速度。线太短,怎么延长至30米?

网友A:
你说的是编码器的线吗?找段好点的屏蔽线对着接上就行,屏蔽层也接要接上,然后绝缘要做好
另外,请自行查阅你的PLC允许的高速计数接线最长长度。

网友B:
这么简单都想不出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都想不出问题啊
这个不一定简单,线长了,还要考虑到衰减和干扰

网友D:
最好选用信号差分输出的型号;

网友E:
如果是编码器的信号进入PLC的高速计数器的输入点,也可以使用差动的方式吗?

网友F:
可以考虑使用RS422的驱动接收方式,也就是差分模式!不然线路过长抗干扰能力差,计数结果不准确!

网友G:
主軸用的 這干擾會很大 這條延長線小心謹慎的選擇

网友H:
看似简单却并不一定简单的问题---看主轴转速与编码器分辨率有多高,如果转速一般(如3000转以下),分辨率也不算高(2500以下),也许简单;如果转速快,编码器分辨率高,那么信号就是高频的了,高频信号的传输对于线材的选择与如何连接及加长也就不简单了,看看示波器的高频探针就知道了。

网友I:
30米已经很长了,要求高的话最好加波形放大器或转换别的信号到PLC,光加长线,不稳定的,你可以试

网友J:
30米长吗?
找段好点的屏蔽线对着接上就行,屏蔽层也接要接上,然后绝缘要做好。
要考虑到衰减和干扰。
参考前面网友意见。
你测转轴转速,用编码器,估计最高转速到不了5000,太高编码器能不能正常工作都要划个?
不能用接近开关吗?曾经做过最高转速6000,编码器很难选的,且价格高,安装麻烦,主轴直径200mm,几波人都栽在安装上了。我们用一个响应频率1.5k的接近开关,利用主轴上的法兰盘安装螺栓,测量后结果与测速仪比只差2hz,软件修正一下欧了。成本只是用编码器的20%

网友K:
30米距离不长啊,编码器线单独穿管走线,不要和动力线混在一起,80米我用过,每圈600信号的,装电机轴上的,用FM350-1采集的,没问题,编码器倍加福的。

网友L:
可以用通讯类的编码器   例如sick 有那种Profibus-Dp 的

网友L:
格雷码输出的好像也比差分驱动的距离远         现在很少见有机器用格雷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