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故障

楼主(2013-03-05):
我的ACS800-04-0440-7变频器经常出现2310 2330接的故障,无规律,并且无法复位,更换电机、电缆、变频器,但故障依旧。请问,是怎样解决?旧的变频器又用到另外地方,现在暂时没故障。电缆长度不到50米。

网友A:
2330:主机系统的负载失去平衡。可能由于电机故障、电机电缆故障或内部故障引起。

2310没看到,只看到3210的:中间电路直流电压过高。直流过电压跳闸极限是 1.3 ? U1max ,其中U1max是主机电压范围的最大值。对 400 V 单元,U1max 为 415 V。对于500 V 单元, U1max 为 500 V。根据主机电压跳闸标准,中间电路的实际电压是728 VDC /400 V 单元 和 877 VDC/500 V单元。

网友B:
送修吧!如果自己有能力的话就自己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