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5):
变频器送电面板显示电压490 实际测量是530  变频器一带负载就报警欠电压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主回路继电器没吸合。http://www.sinodrive.com/web

网友B:
如果继电器吸合了,母线检测电路也没问题,可以看看能不能进去参数,把母线电压调高一些。像LS_IG5变频器,有厂家密码,就可以打开隐藏的参数项,调整母线电压百分比。

网友C:
cpu板上有一个小电位器,可能接触不良了。如果他是好的,就是电源板上的7340光耦性能变差。

楼主:
故障已经找到了 是直流电压检测的电阻老化了 换了电阻故障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