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5):
各位老师,有在用2200型薄毡复卷机的吗?求助,所用丹佛斯变频器所设参数?参数100应设什么?

网友A:
这种机器是大批量生产的吗?如果别的机器和你的不一样,告诉你参数又有什么意义

网友B(2013-09-28):
可以使用安川 H1000系列 变频器 其转矩性能非常有益,本人有应用案例 转矩和速度控制方式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