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楼主(2013-03-05):
大家新年好!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我新接了项目,是用松下PLC进行编程,可我以前没有用过松下的PLC。我现在使用PLC的型号是FPG-c32t2  ,另外加了FP0-E16T的IO,还有一个FPG-PP11的定位模块。这个PLC是我从机器上拆下来的,机器是能正常使用的,(
PLC内部是有程序的)但我用松下的软件却不能把程序读出来。读出来是空白的,试了好多次。我怀疑是我用的软件版本不对。请各位高手教教我怎么用软件从松下的PLC上传和下载程序。还有软件的版本。

网友A:
没用过,所以也不知道是什么软件,我用的软件里都没有这个型号。

网友B:
打电话给客服啊

网友C:
就是FPΣ系列,这款定位功能相当强大;
读不出来也是正常的;这款有禁止上传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FPΣ系列,这款定位功能相当强大;
读不出来也是正常的;这款有禁止上传的功能;
Z版的电话是多少,QQ上聊着聊着灰了,想给你直接打电话的,找不到,没办法在这里回复了

网友D:
哎,我手里还有3个99新的fp0-c32ct的松下plc可惜不会用啊。软件不会呢。体积真好啊。

网友E(2013-05-02):
你好,我是松下技术支持。如果PLC设置了 禁止上传 功能,你就不能拷出来

网友C:
不要里面程序的话直接写入新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