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5):
金方圆的剪板机,数控调间隙的。装刀后数天,间隙由原来的九道,变为20多道。请问间隙怎么自己变啊。问题出在哪里,与数控有关吗

网友A:
应该检查间隙调整电机的制动是否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检查间隙调整电机的制动是否有效。
伺服电机,有制动吗?

网友B:
哥们你的是什么样的剪板机。剪切什么养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的是什么样的剪板机。剪切什么养的东西
金方圆  数控的,剪切1-6个的板料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初始点在断电后发生了变化?或是机械原点和电气原点之间的问题?

网友C:
有没有刀补?

网友D:
楼主电气应该水平较高,电气原因应该自己就解决得了.考虑机械上的原因比较大,丝杠间隙,润滑不良,螺丝松动等

网友A:
伺服电机带制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刀补?
这个有的,是自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气应该水平较高,电气原因应该自己就解决得了.考虑机械上的原因比较大,丝杠间隙,润滑不良,螺丝松动等
螺丝不松动啊,才上去一周左右,刀就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气应该水平较高,电气原因应该自己就解决得了.考虑机械上的原因比较大,丝杠间隙,润滑不良,螺丝松动等
只能仔细排查了!

网友E:
这个问题应该不太复杂,但要仔细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气应该水平较高,电气原因应该自己就解决得了.考虑机械上的原因比较大,丝杠间隙,润滑不良,螺丝松动等
只能仔细排查了!
发生有段时间了,问题是时好时坏,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