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5):
请教关于abb acs800的变频器驱动电机时面板显示有3a电流,电机不转,同时用福禄克钳表测量是0.2a;不定时出现以上情况,拆除电机启动变频器面板无电流显示。请分析可能的原因,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要拆除电机,再去启动变频器的面板?很不解。你这个如果上电就有很小的电流,说明系统里的信号有漂移,导致启动以后,电机不转,但有微弱电流流过。这个不是什么新鲜事,很容易产生的现象。

楼主(2013-06-13):
谢谢各位,厂家上门调整了程序,好了。是用在垃圾抓斗的小车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