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6):
我再欧姆龙PLC程序上的一条控制电机运行的程序条中加了一个常闭触电,准备用行程开关控制电机运行,为什么接行程开关的时候COM点要接-24V,接PLC的COM点没反应??

网友A:
接行程开关的时候COM点要接-24V,接PLC的COM点没反应??

你说的这两个COM不是一个点?

楼主:
嗯,我查过线路,发现PLC的COM点是+24V,但是行程开关接上去没反应,我见到24V电源有2组电源输出,一正一负,就接到-24V那里,行程可以工作。。

楼主:
再问问什么时候接正什么时候接负呢??换了其他比如接近开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问问什么时候接正什么时候接负呢??换了其他比如接近开关呢??
按理说接个行程开关无所谓正负了,接近开关要注意正负,要看你的接近开关是NPN还是PNP,由这个来定你的输入的COM接正还是接负,注意形成回路就可以了

网友B:
不明白楼主说什么

网友C:
楼上的图能看懂,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D:
接线不对;

楼主:
图我是能看懂的,现在是原先PLC都能正常工作的,那PLC控制的是一台打钉机,因为打钉机速度快,后面的打带机速度慢,所以我再打钉机跟打带机之间加了个行程,让中间有箱子的时候,打钉机皮带电机不动,我改了下打钉机的程序,行程一开始也是跟图一样的接的,但行程没反应,之后我行程一端接PLC输入,另一端直接接到24V电源的负极,行程有反应,我就有点不明白了,不是通常都接PLC的COM点吗??我测过PLC其他输入点跟COM点都有电压的,但我接行程时,一条线接PLC输入,一条线接PLC的COM点是没电压的。。换一个点都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我是能看懂的,现在是原先PLC都能正常工作的,那PLC控制的是一台打钉机,因为打钉机速度快,后面的打带机速度慢,所以我再打钉机跟打带机之间加了个行程,让中间有箱子的时候,打钉机皮带电机不动,我改了下打钉机的程序,行程一开始也是跟图一样的接的,但行程没反应,之后我行程一端接PLC输入,另一端直接接到24V电源的负极,行程有反应,我就有点不明白了,不是通常都接PLC的COM点吗??我测过PLC其他输入点跟COM点都有电压的,但我接行程时,一条线接PLC输入,一条线接PLC的COM点是没电压的。。换一个点都是一样。。。。
OMRON的输入要外加电源的,估计你的电源正接在 COM上,你的行程的一端当然要接负了,你把电源用行程短接了当然没有反应了

网友E:
有源开关 无源开关
有源开关又分为PNP  NPN两种类型

楼主:
就是说PLC的输入电源(即COM点)可以是+24V也可以是-24V吧??

网友A:
OMRON的是这样的

网友A:
欧姆龙的COM可以是24V或是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