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3-03-06):
我给变频器一个正传停止信号,变频器000输出。这时维修电机有没有危险。

网友A:
当然有危险,维修电机,要断电,就是切断电源。否则,电你没商量。

网友B:
一定要断电维修 有些变频即使没有启动信号 也有电压输出的

网友C:
要确保安全啊,一定要断电

网友D:
都维修了,还省那个关掉电源的步骤干嘛;

楼主:
谢谢关注。我们去维修不会有危险,就怕他们值班的有危险。现在在控制柜里贴了一张(维修断电)。

网友E:
维修前一定要拉闸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