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6):
第一、日本FANUC公司F11T系统的A 16B-1210-0470VROM板用来存贮数控系统功能软件,这部分内容不允许用户修改,作为备件购买此板时也不提供存贮芯片,且用户购买此芯片软件时价格相当昂贵。为此,在原ROM板的EPROM芯片封死的情况下,自己设计外围电路,把每个芯片内存贮的内容读出来,再写到同型号板子的空白芯片中,从而解决存贮芯片的软件问题。可节约重复购买软件的费用。
  第二、该系统的磁泡存贮器板的型号为A87L-0001-0084,它用来存贮系统参数和加工程序。换新板时,只要按维修手册的操作方法进行初始化操作等步骤即可。但如果换新型的SRAM (BMU)1M-1 (A16B-2001-0132A),则不需初始化,只需把CNC的任选参数(option)重新输入,然后再输入参数和零件加工程序,机床即可正常运行。
  第三、数控机床的测量系统大量使用光栅尺,使用中应注意安装表面的平面度及与导轨的平行度满足生产厂家说明书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应避免灰尘和油雾进入光栅尺,当系统工作环境较差或相对湿度大于80%时,可以考虑为光栅尺加装空气净化系统。
  第四、伺服电动机出现“零漂”,即在没有运动命令的情况下,进给电动机有轻微的振动,从而影响加工精度。解决的方法是保证数控系统、伺服单元及电动机良好接地,其次是调整伺服输出板上的电位器(调基准点电位器)。因机床长时间运行,加上切削时的机床振动,容易使电位器松动。所以,接地效果不好和电位器松动都是产生“零漂”的主要原因。
  第五、数控机床强电柜中的接触器、继电器等电磁部件都是CNC系统的干扰源。在交流接触器线圈的两端或交流电动机的三相输入端并联RC网络(一般取1kW以上电动机用0.47μF100Ω630V,1kW以下电动机用0.47μF 200Ω630V );而对直流接触器或直流电磁阀的线圈,则在它们的两端反相并入一个续流二极管。这些办法均可抑制电器产生的干扰。但要注意一点,吸收网络的连接不应大于20cm,位置离电感越近效果越佳。另外,在CNC系统控制电路的输入电源部分也要采取措施。一般是在三相电源线间并联浪涌吸收器,从而可有效地吸收电网中的尖峰电压,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第六、在速度控制单元电路中,一旦发现晶闸管功率模块击穿烧损时,首先检测并接在直流电动机两端的启动接触器(MCC)的常闭触点动作是否灵活,触点表面是否存在烧蚀粘连现象,即使是平时维护也应作为检查重点,因为该常闭触点是为直流电动机断电后通过续流电阻(DBR)使该电动机形成放电回路而专门设计的。具有电源瞬时断电时,可防止直流电动机反电势对晶闸管模块的冲击影响。此触点一旦发生烧蚀和粘连故障(即使是轻度烧蚀粘连)或触点动作反应迟钝时,都有可能在速度控制单元瞬时断电后再次开机时,功率模块通过此触点而瞬时短路,引起功率模块击穿烧损,所以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七、在对数控系统印制电路板进行维修或测试时,应停止电路板振荡器工作,因电路板大部分触发器都与时钟信号相连,如果板上有时钟信号,用测试仪测试时会对测试仪造成较大干扰。
  第八、数控系统更换备件后的处理。数控系统中的电池必须在上电时拆卸,CM0 CPU板、NC CPU板、PLC CPU板、耦合RAM板、零件程序存储板拔下后,再安装系统也不能正常工作,需做进一步处理。如更换耦合RAM板后,需要清除机床数据区,重新输入机床数据;更换CM0 CPU板和NC CPU板后,均需要格式化NC数据区;更换PLC CPU板后,需要清除PLC,输入DB块;更换零件程序存储板后,需要清除零件程序存储区,重新输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