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怎么写啊

楼主(2013-03-06):
要实现这样的功能,怎么写啊

网友A:
最后一行的T0 K20另起一行,在T0 K20前再串联一M0

网友B:
把它变成这样就行了:

网友C:
2、3楼说的很清楚

网友D:
图上不是已经弄好了嘛

网友E:
先把逻辑关系理顺,就可以梳理好程序。

网友F(2015-11-11):
梯图并没有逻辑错误,没问题的直接转换就可以了,梯图的就够转换时软件自动调整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把它变成这样就行了:
T2的常闭点应该挪到外面吧。

网友F(2016-01-06):
首先说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无法对程序进行判定  ,如果程序没错的话直接转换就行了格式软件会自动调整

网友H:
回复 网友G:
我也认为 T2常闭挪到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