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6):
36瓦日光灯,用一拖二18瓦电子镇流器控制,怎么接线?

网友A:
你太会过日子了,会的顶他

网友B:
这个题目没看明白,望楼主详细解释下!怎么个一拖二?

网友C:
镇流器不是串联就是并联接线,自己尝试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我用过一拖一的32W镇流器带过36W的日光灯,没有出现异常,18W的差的太多没试过。

网友E:
呵呵,老式的火牛就试过,日光灯要串联,但是两支灯管如果不是同一牌子且新旧不同的话,其特性多少会有点差别了,要保证同步启辉有点啰嗦,往往要采取按钮人工启辉,必要时还得给灯管并联均压电阻,玩玩而已不实用。电子镇流器没试过,你可以把试验后的结果贴上来分享。

网友F:
那要看电子镇流器的电路构造,不过使用一段即可带动36W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G:
这个我没办法
虽然2个18W的镇流器合计36W
但是这个我表示有点难度

楼主:
前两天遇到了,一拖二的18w电子镇流器,控制一个36w的日光灯,不小心给拆了。

网友H:
楼主表述有问题!明明是二拖一非要说成一拖二! 一拖二哥表示没问题,二拖一哥表示没试过!

网友I: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J:
原是一拖二的电子镇流器,现在变成一拖一,原是2×18W现在是1×36W。电子镇流器内部线路形式有多种,如果原来已改接成功,估计原是有两套输出并联,原来有8个引出端,现在合并为4个,问题是两两合并时,一定要弄清楚内部连接相同的元器件的引出端才可合并,否则通电就坏了。如内部都是接电感的那二根引出端线可合并,内部都接电容的那二根线可合并,以此类推,借用数学上的说法是合并同类项。

网友K:
呵呵;一个镇流器买个价格好像很便宜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原是一拖二的电子镇流器,现在变成一拖一,原是2×18W现在是1×36W。电子镇流器内部线路形式有多种,如果原来已改接成功,估计原是有两套输出并联,原来有8个引出端,现在合并为4个,问题是两两合并时,一定要弄清楚内部连接相同的元器件的引出端才可合并,否则通电就坏了。如内部都是接电感的那二根引出端线可合并,内部都接电容的那二根线可合并,以此类推,借用数学上的说法是合并同类项。
又一乱说的!电子镇流器里面的高频输出是自激振荡产生的,也就是说每个镇流器输出的频率都不一样。两个不同频率的电源怎么能并联?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原是一拖二的电子镇流器,现在变成一拖一,原是2×18W现在是1×36W。电子镇流器内部线路形式有多种,如果原来已改接成功,估计原是有两套输出并联,原来有8个引出端,现在合并为4个,问题是两两合并时,一定要弄清楚内部连接相同的元器件的引出端才可合并,否则通电就坏了。如内部都是接电感的那二根引出端线可合并,内部都接电容的那二根线可合并,以此类推,借用数学上的说法是合并同类项。
又一乱说的!电子镇流器里面的高频输出是自激振荡产生的,也就是说每个镇流器输出的频率都不一样。两个不同频率的电源怎么能并联?
你怎么能保证自激震荡输出的基波中没有高次谐波成分?

网友M:
没见过,期待楼主将问题解决后,贴出答案。

网友H: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原是一拖二的电子镇流器,现在变成一拖一,原是2×18W现在是1×36W。电子镇流器内部线路形式有多种,如果原来已改接成功,估计原是有两套输出并联,原来有8个引出端,现在合并为4个,问题是两两合并时,一定要弄清楚内部连接相同的元器件的引出端才可合并,否则通电就坏了。如内部都是接电感的那二根引出端线可合并,内部都接电容的那二根线可合并,以此类推,借用数学上的说法是合并同类项。
又一乱说的!电子镇流器里面的高频输出是自激振荡产生的,也就是说每个镇流器输出的频率都不一样。两个不同频率的电源怎么能并联?
你怎么能保证自激震荡输出的基波中没有高次谐波成分?
请看清楚再质问我!就因为是高频输出,有谐波才不能并联。

网友N:
可以用的,拆除另外一个并联的线圈,或者不拆除也行,调整一下并联在灯管的高压电容容量达到合适亮度,就可以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原是一拖二的电子镇流器,现在变成一拖一,原是2×18W现在是1×36W。电子镇流器内部线路形式有多种,如果原来已改接成功,估计原是有两套输出并联,原来有8个引出端,现在合并为4个,问题是两两合并时,一定要弄清楚内部连接相同的元器件的引出端才可合并,否则通电就坏了。如内部都是接电感的那二根引出端线可合并,内部都接电容的那二根线可合并,以此类推,借用数学上的说法是合并同类项。
又一乱说的!电子镇流器里面的高频输出是自激振荡产生的,也就是说每个镇流器输出的频率都不一样。两个不同频率的电源怎么能并联?
楼主说了原是一拖二的,并且原已改接成功,只是楼主不小心拆了,不知如何复原。我也说过电子镇流器线路有多种,而你说的只是其中之一种。一拖二不是把二套独立的线路装在一起,而仅是输出部分一分为二,工作频率是相同的,现在只是合二为一。

网友O:
这个还真的没有试过!

网友P:
这个和日光灯(两头都有线圈整流器的那种)接线一样串联接,线圈是用启辉器,电子是用电容。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原是一拖二的电子镇流器,现在变成一拖一,原是2×18W现在是1×36W。电子镇流器内部线路形式有多种,如果原来已改接成功,估计原是有两套输出并联,原来有8个引出端,现在合并为4个,问题是两两合并时,一定要弄清楚内部连接相同的元器件的引出端才可合并,否则通电就坏了。如内部都是接电感的那二根引出端线可合并,内部都接电容的那二根线可合并,以此类推,借用数学上的说法是合并同类项。
又一乱说的!电子镇流器里面的高频输出是自激振荡产生的,也就是说每个镇流器输出的频率都不一样。两个不同频率的电源怎么能并联?
你怎么能保证自激震荡输出的基波中没有高次谐波成分?
请看清楚再质问我!就因为是高频输出,有谐波才不能并联。
那就请教了:谐波过大有什么弊端~!

网友Q:
一拖二,36W镇流器带2个18W日光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