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6):
各位老大,本人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实验室有个设备的热电阻要提取温度曲线,但是热电阻没有变送器,只有两根线接出,实验室领导想在普通PC机上实时读取热电阻的温度曲线,请问应该用什么东东来实现,谢谢!

网友A:
这个我也考虑过,估计不加变送器是不行的,而且,你的PC机怎么来读电信号?
如果是PLC读的话,不加变送器有什么办法没有,我和你一块等高手的出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考虑过,估计不加变送器是不行的,而且,你的PC机怎么来读电信号?
如果是PLC读的话,不加变送器有什么办法没有,我和你一块等高手的出现

如果信号进PLC的话,接入PLC的热电阻模块就行,没有热电阻模块就加一块,。楼主的热电阻是二线的,而PLC的热电阻模块一般是三线的,那就在负线处并接一根,就是测温不准点。加入普通PC机估计有点困难,除非你加硬件(通讯用),和软件(显示用)。

楼主:
热电阻我可以换成带变送器的,但是要接入PC,就要用到热电阻的模拟量采集模块,然后用485转232的模块接入PC串口,但是显示温度曲线,就不知道怎么做,这个是我后来想到的思路,不知道正不正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考虑过,估计不加变送器是不行的,而且,你的PC机怎么来读电信号?
如果是PLC读的话,不加变送器有什么办法没有,我和你一块等高手的出现

如果信号进PLC的话,接入PLC的热电阻模块就行,没有热电阻模块就加一块,。楼主的热电阻是二线的,而PLC的热电阻模块一般是三线的,那就在负线处并接一根,就是测温不准点。加入普通PC机估计有点困难,除非你加硬件(通讯用),和软件(显示用)。
200PLC加em235,还要加什么样的热电阻模块?
什么型号?

不加变送器的读的数值很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大,本人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实验室有个设备的热电阻要提取温度曲线,但是热电阻没有变送器,只有两根线接出,实验室领导想在普通PC机上实时读取热电阻的温度曲线,请问应该用什么东东来实现,谢谢!
購買研華的ADAM-4018+採集模塊,然後與PC做Modbus通訊。

至於顯示曲線,你可以採用VB,VC,Delphi等工具自行編寫,也可以使用組態軟件。

网友D:
给您推荐一款采集模块,铂电阻采集模块,485接口 modbusRTU协议,使用很方便,曲线实现的话就要看你的了 VC VB C# dephli等等,可以加我qq交流一下 1977617808 我使用过此模块! 多交流哦

网友E:
买一块带通讯的仪表,计算机和仪表通讯。

网友F:
如果你需要,我们可以为你定制、开发这套系统,价格再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买一块带通讯的仪表,计算机和仪表通讯。
这样最简单,一块表便宜的也就几百块钱

网友H:
用万用表测量热电阻的阻值,然后将万用表通过串口线和PC机连接。在PC机上就会读到一个电阻的曲线,然后按照热电阻的转换关系,编个转换程序转成温度即可。但是用热电阻温度变送器就很简单。如果需要热电阻温度变送器,我可以提供。联系电话:15923270306,QQ:674192216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买一块带通讯的仪表,计算机和仪表通讯。
这样最简单,一块表便宜的也就几百块钱
主要是PC端的软件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不知道有无现有的软件可以采用,

网友I:
铂电阻有温度与阻值的关系表,查表即可,热敏电阻就不好办了,要自己标定。需要有一个可调节的热源。

网友J:
 有带上位机软件的仪表,但一般都不是免费的,如果不想自已麻烦写的话,连软件一起买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买一块带通讯的仪表,计算机和仪表通讯。
这样最简单,一块表便宜的也就几百块钱
主要是PC端的软件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不知道有无现有的软件可以采用,
有带上位机软件的仪表,但一般都不是免费的,如果不想自已麻烦写的话,连软件一起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