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6):
大家畅所欲言~你是怎么识别热电阻和热电偶的?会不会都来说一下~!

网友A:
直接看名牌

网友B:
热电偶是感应控制的一种热感应元件

网友C:
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 测量电阻
热电阻 是有一定的电阻的 比如PT100 在0度时是100欧姆,每一度大概是0.39欧姆的变化,25度的室温就是25*0.39+100 基本就是那么大的电阻
而热电偶是不一样的,电阻很小,
还请赐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 测量电阻
热电阻 是有一定的电阻的 比如PT100 在0度时是100欧姆,每一度大概是0.39欧姆的变化,25度的室温就是25*0.39+100 基本就是那么大的电阻
而热电偶是不一样的,电阻很小,
还请赐教!
赞同。新来的不是问作业的,是做广告的?
但估计楼主问的是变送器。

网友E:
热电阻和热电偶除了都是测量温度外,差别很大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 测量电阻
热电阻 是有一定的电阻的 比如PT100 在0度时是100欧姆,每一度大概是0.39欧姆的变化,25度的室温就是25*0.39+100 基本就是那么大的电阻
而热电偶是不一样的,电阻很小,
还请赐教!
学习了!!

但我估计楼主是不是问根据外形怎么判别吧

楼主:
给你一个外形一模一样的热电阻和热电偶,应该怎么识别和判断呢?

网友G:
第一,热阻传感器一般是三个线头,热偶传感器就是两线的。第二,热阻传感器的电阻是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出来的,而热偶传感器的电阻几乎短路,万用表测不出来。用微电压测试,热阻传感器两端没有电压,而热电偶传感器,两端有毫伏电压。

网友H:
热电偶贵 热电阻便宜

网友I:
引用 楼主:
给你一个外形一模一样的热电阻和热电偶,应该怎么识别和判断呢?
最简单、最方便的方法就是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电阻值来判断,由于热电偶的电阻值很小,而热电阻常见的有PT10、PT100铂热电阻,CU50、CU100铜热电阻四种,在常温下其电阻值分别在10多欧、100多欧、50多殴、100多欧以上,比较两者的电阻值大多可判断了。如果对电阻值很小的测量值还不放心时,可将其测量端放入沸水中,测量它有无热电势值(万用表放直流毫伏档),有热电势就是热电偶。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给你一个外形一模一样的热电阻和热电偶,应该怎么识别和判断呢?
最简单、最方便的方法就是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电阻值来判断,由于热电偶的电阻值很小,而热电阻常见的有PT10、PT100铂热电阻,CU50、CU100铜热电阻四种,在常温下其电阻值分别在10多欧、100多欧、50多殴、100多欧以上,比较两者的电阻值大多可判断了。如果对电阻值很小的测量值还不放心时,可将其测量端放入沸水中,测量它有无热电势值(万用表放直流毫伏档),有热电势就是热电偶。
说的很好!懂得真多!

网友J:
看外部接线,铜芯的是热阻,硬硬的是热偶。

网友K:
学习了,谢谢,工作中没这么复杂,量量电阻值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F:
上面几位的答复让人受益匪浅,谢谢了

网友L:
上面几位说有对!

网友M:
1热电偶的工作原理是基于塞贝克效应,即两种不同成分的导体或半导体两端连接成回路,如果两端温度不同则在回路中产生热电流的物理现象。
2热电阻的工作原理是基于金属导体的电阻值随温度的增加而增加这一特性来进行温度测量,热电阻大部分由钝金属材料特制,应用最多的是铂(PT)和铜Cu

网友N:
热电偶的电阻值很小

网友O:
正常看铬牌和几线制也能粗略的判断出来。

网友P:
说得真好,我也明白了,谢谢!

网友J:
不过但看热偶热阻芯,有时候还真不好判断,特别是铠装形式的,很多接线瓷板一个熊样。

楼主:
问这个问题是是因为,厂家给我的接线图是热电阻接法,给的却是热电偶,坑爹呀。。。

网友Q:
那还真是坑爹

网友R:
安徽天康专业生产温度仪表。请来电咨询。

网友S:
引用 网友C:
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 测量电阻
热电阻 是有一定的电阻的 比如PT100 在0度时是100欧姆,每一度大概是0.39欧姆的变化,25度的室温就是25*0.39+100 基本就是那么大的电阻
而热电偶是不一样的,电阻很小,
还请赐教!
同意!热电偶就两段是导线

网友T:
引用 网友G:
第一,热阻传感器一般是三个线头,热偶传感器就是两线的。第二,热阻传感器的电阻是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出来的,而热偶传感器的电阻几乎短路,万用表测不出来。用微电压测试,热阻传感器两端没有电压,而热电偶传感器,两端有毫伏电压。
热电阻是两个接线端。接线是三根线。防止导线的电阻影响其精确度。其中一根线在热电阻处并接。

网友C(2013-04-19):
1. 热电偶  是电信号输出
2. 热电阻  是电阻信号输出
3. 常温下 热电偶 电阻基本为零   热电阻以PT100为例子,26度的常温电阻应该是 110.01欧姆
4. 热电偶肯定是两线的  要不就是4线(双只)
5. 热电阻一般是三线的 两根颜色应该还是一样的
跟多资料可以访问专业热电偶网站:www.zs-sunway.com 多谢!

网友U:
回复 网友C:
热电阻分铂热电阻和铜热电阻,材料不同计算方法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