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7):
有谁知道威纶通EB8000中如何做警示窗口?

举个例子:

当M10 为ON时,弹出形如下图的警示窗口

出现在基本窗口之上。

有熟悉的分享一下。

应该是台达HMI中的子窗口,可是威纶通没有发现这个功能啊!

网友A:
呵呵;这个窗口是PLC没有联接时自动弹出的;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楼主:
使用直接窗口可以实现此功能,已经实现
另外请问
有谁熟悉FX2N与TK6070IH RS422通讯?

按手册连接线如下:

1-4

2-7

3-1

4-2

5-3

一直通讯不上,请问接线对不对?还是PLC设置、触摸屏设置有问题?

网友C:
窗口弹出,设置屏的PLC控制功能,点PLC控制开关,然后点新增,这时会有一个表格自己填写就是了,一般PLC控制设定为D0,然后要控制那个窗口就设定为Kn就行了。

楼主:
你的这个功能时基本窗口切换的功能,我说的是警报窗口,已经解决,谢谢,采用直接窗口

网友D:
这个窗口是可以控制与改写的。威纶通特殊断电器有它的控制说明,打开EB8000软件后新建一个文档,在画面的第五页可以进行修改。

网友E(2013-10-21):
威纶触摸屏第一次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