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7):
用维伦触摸屏控制梯形图X1(图1),触摸屏按钮地址(图3),按钮图形(图2),触摸屏与PLC联机后,按触摸屏按钮X1时PLC没有反应,在PLC的X1端接一个按钮开关可以控制Y0通断。

网友A:
呵呵;
输入点是仅在屏上可以监控的,输入信号要直接外部输入,不能用屏来控制的;
如果你想实现上面的动作,把X改成M就OK了;

楼主:
把X改为M后,按下置位,松手不能复位。
把开关类型改为:复归型OK了

网友A:
呵呵;
开关类型4种可选:置ON/  置OFF/交替输出/按住保持 ;
如果想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要设成交替输出型;
可能你还是第一次用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