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7):
发光二极管的光电转换效能比较高,而且其基本结构主要就是一块电致发光的半导体晶体,稳压器然后将其放置在一个有引线的架子上,在四周用环氧树脂密封之后,用作保护内部芯线,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用稳压器二极管设备相关知识。

在我们使用二极管发生电流击穿时,只要我们击穿电流还没有到达雪崩击穿所需的电流状态,稳压器那么二极管就不会出现损坏的情况,将其二极体反向电压固定在一个特定值上,然后再适当的加在二极体两端的方向电压消失后二极管就会自动恢复的,不会出现损坏的现象,这种类型的击穿就被称之为是齐纳击穿。

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类型的二极管属于一种临界反向击穿电压前都具有很高电阻的半导体器件,而且很多时候在这个临界击穿点上,其反向电阻普遍都会降低到一个很少的数值,在这个低阻区中电流增加会保持恒定的状态,逆变器URL]一般情况下,稳压二极管主要就是根据穿电压来分档的。

不过使用齐纳二极体不同于锗二极管的是,稳压器如果要实行反向电压的话,当反向电压增加到某个特殊值的时候,就算是出现一个微小偏压的变化,它也会让电流产生一个可观的增加,从而引起这种效应的电压称为击穿电压或齐纳电压。

稳压二极体的主要应用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浪涌保护

第二个是电视机里的过压保护

第三个是电弧抑制

第四个是进行的串联型稳压

网友A:
楼主辛苦了,希望再接再厉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