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7):
   我厂有590调速器(6台)+PLC+组态王组成的控制系统,PLC为欧姆龙CS1G CPU43H,接电脑,通讯模块为PRM21,与590相连。
   在一次重新开机后,组态王运行画面中所有590运行数据都为0,不正常,而其他部分(辅机启停开关量等)显示正常,说明PLC与组态王通讯正常,而590通讯板指示灯也显示通讯正常。现发现CS1G上WRR/ALM红灯闪烁,PRPHL黄灯闪烁,其余绿灯正常;PRM21H上DP-ERR红灯闪烁,其余绿灯正常。已经检查590地址,没有变化,通讯接头重拔插过,未能解决。
   本人对欧姆龙不熟悉,请大家帮忙看看,是590与PRM21通讯不正常,还是CS1G与PRM21通讯不正常,还是PRM21坏了?该如何检查处理呢?

网友A:
你先通过CXP软件查一下警报类型---ALM闪的原因,可能是电池没电了。
PRPHL黄灯闪烁----是CPU上外设口有通讯,不要紧张。
问题可能出在PRM21上
请参照附件排除

网友B:
连上电脑查看报警代码;
如果有相同的设备可以用替换法确认是哪部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通过CXP软件查一下警报类型---ALM闪的原因,可能是电池没电了。
PRPHL黄灯闪烁----是CPU上外设口有通讯,不要紧张。
问题可能出在PRM21上
请参照附件排除
大哥有没有中文版的,看不懂啊,只猜到了灯亮与不亮。
电池有电程序才能运行吗?可其他IO及与组态王通讯部分也正常啊,就只影响到与PRM21的连接?
再弱弱地问一下,换电池有什么讲究吗,不会影响到程序吧,这是厂家编的,搞没了就麻烦了。

网友A:
第一你们应该做程序及数据备份。
2.alm灯闪多数是电池没电,你的不像,因为程序在运行,当然可能使用了存储卡,电池有没有电到无所谓,你用欧姆龙的CXP软件查一下报警类型就清楚了,电池没电会使程序及数据丢失,PRM21要不要设置数据请打400确认一下,好久不用忘记了。
3.中文没有,看那位朋友帮一下忙。
4.PRM21H上DP-ERR这个灯没在资料上看到,可能太老了,另是PRM21H?带H?

网友A:
是不是BF灯在闪烁?至少有一个从站数据没有。

网友C:
进来学习一下,换个RM21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