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昆仑通泰怎么做加法运算?

楼主(2013-03-07):
如图所示:想把升温,高温,降温,稳温时间手动输入进去,按计算周期后,自动加出一个时间。该怎么处理?
新手,多多指教哈。

网友A:
1.做在PLC里最方便;
2.可以用MCGS的脚本去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做在PLC里最方便;
2.可以用MCGS的脚本去做。
风版说的很对,楼主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方式

楼主:
输出(标签)可以写脚本么?
找不到啊。。好迷茫。。。

网友C:
在计算周期这个按钮里做脚本,根据你的规则做加法,然后赋给一个变量,变量的值用标签显示。

网友D:
用组态不能计算吧,用PLC计算吧!

网友E:
组态有计算这个这个功能吧!

网友F:
要用脚本程序!!!

网友G:
要用脚本的 让输出值等于上面的值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