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7):
有谁熟悉FX2N与TK6070IH RS422通讯?

按手册连接线如下:

1-4

2-7

3-1

4-2

5-3

一直通讯不上,请问接线对不对?还是PLC设置、触摸屏设置有问题?

网友A:
接线对,触摸屏12345接PLC编程口47123

网友B:
呵呵;这个买TK6070时都可以免费得到一条的;

网友A:
接编程口PLC不用设定,触摸屏要设定,先添加一个FX2N PLC,再选接口类型,好像是RS485  4线制,com口是2,编译好后下载进触摸屏,就几个选择,2个com口,下载试试。

网友C:
PLC里面不用设置

网友D:
波特率设置对不?

楼主:
已经弄好了,8针脚定义错误,所以接错了通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