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线制

楼主(2013-03-07):
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五线制是啥意思啊, ABC N 线接零排,地线接哪啊。

网友A:
五线制是俗称,TN-S系统,PE线与N线自变电所后严格分开。

网友B:
PE和N在变电房就区分开了
这个看现场最清楚!

网友C:
TN-S 方式供电系统 它是把工作零线N 和专用保护线PE 严格分开的供电系统。系统正常运行时,专用保护线上没有电流,只是工作零线上有不平衡电流。PE 线对地没有电压,所以电气设备金属外壳接零保护是接在专用的保护线PE 上,安全可靠。

网友D:
在变压器附近,地线和零线是接在一起的

楼主:
看下懂。在变压器室分开。

网友E:
接地线要接变压器室内的镀锌接地端子上,这个接地端子是专门做的埋在地下的。又叫等电位。

网友F:
五线制也叫做三相五线制,TN-S系统,PE线与N线自变电所后严格分开,其中N线为白色接于单相回路,PE线为黄绿双色线接于地排。

楼主:
N 在配电室我看到了 有零排,但是 没有看见楼上说的镀锌的那个接地排啊

网友B:
接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