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13-03-07):
变频器工作原理是交直交, 请问交流变直流使用什么东西, 直流变交流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A:
呵呵;拆台变频器,看一下里面的模块;

网友B:
交流变直流是用整流管(二极管)。直流变交流是用开关管(三极管,场管,IGBT) 早期的变频器用的就是三极管达林管,现在的变频器都采用IGBT。

网友C:
交流变频就是将220V市电压通过桥式整流大电容、电感滤波,得到310V左右的直流电,然后在IPM模块里完成三相六拍逆变(即PWM调压调频方式),得到三相交流电供给电机,通过改变交流电的频率及电压来改变电机转速

网友D:
4个可控硅像桥式整流一样接,直流供上电,同时控制两个控制极同时导通另2个同时截止,1秒钟切换一次在交流端就产生1HZ的交流电,当然不是正弦交流电,要正弦还要处理。

网友E:
交流变直流是用整流二极管进行桥式整流。直流变交流是用IGBT进行逆变

网友F:
整流和逆变

网友G:
变频器输出端为什么用万用表量不了电压,显示1或者闪烁。是变频器输出不是正旋波的原因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输出端为什么用万用表量不了电压,显示1或者闪烁。是变频器输出不是正旋波的原因吗?
输出是方波,要用带滤波功能的万用表才能用,你的普通的数字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

楼主:
原来如此,明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交流变频就是将220V市电压通过桥式整流大电容、电感滤波,得到310V左右的直流电,然后在IPM模块里完成三相六拍逆变(即PWM调压调频方式),得到三相交流电供给电机,通过改变交流电的频率及电压来改变电机转速
好........

网友I:
楼主不懂的弱电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交流变频就是将220V市电压通过桥式整流大电容、电感滤波,得到310V左右的直流电,然后在IPM模块里完成三相六拍逆变(即PWM调压调频方式),得到三相交流电供给电机,通过改变交流电的频率及电压来改变电机转速
说得太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