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7):
用PLC怎么控制风扇的风速?

网友A:
风扇的风速需要调速吗?如果需要,就参考家庭的风扇调速方法,分级调速。

网友B:
如分档控制简单些,如实现无极变速就复杂了

网友C:
要是有钱 买个变频器吧,既能调速,用能省电

网友D:
不加变频器的话就有级调速,加变频器无级调速比较容易

网友E:
交流电机调速的几种常见方法:
串电阻调速,属于有级调速
改变级对数,属于有级调速
变频调速,属于无级调速

直流电机调速方法:
改变电压调速
改变励磁调速

网友F:
看你是什么风扇了,要求有多高~大点的风扇用PLC控制变频器用,小点的参考家用电风扇的原理。

网友G:
单PLC是没这功能的;

网友H:
现在家用的电脑遥控电风扇已采用单片机技术,带动几只双向可控硅就可实现 有阵风 自然风,自动改变风速等功能。

网友I:
为啥要考虑用PLC?
上变频器呗!

网友J:
5楼的 很详细

网友K:
这个要看你什么样的风扇,才能选神么样的方案